[求教]请指教个数据存储的方案

楼主(2013-04-22):
目前要做个数据采集器,不停地读下位机的数据进行记录并等待上位机来查询。我计算了下,如果有50-100M字节的容量就能做到能存储一年的数据了。
目前想了几个方案:
1、NAND FLASH存储,优点是容量大,几个G的都有,价格也便宜,缺点就是数据不太可靠,NAND FLASH容易出现坏块,由要校验又要避开坏块的,而且貌似写数据的话要整个扇区的写(不确定),操作比较复杂,不太想用。
2、W25Q64,现在用的W25Q64,容量8M,SPI总线操作方便,感觉蛮可靠的,可以对单个或多个字节进行读写,擦除以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就是容量小了点,查了下也有W25Q256,容量32M,还是偏小,而且貌似大容量的不怎么好买,作为备用考虑。
3、TF卡存储,直接买个1G的TF卡焊到板子上进行数据的读写,价格便宜量又足,但是对TF卡的读写没接触过,不太了解,不知道数据存储的可靠性怎么样,会不会像NAND FLASH那样可能出现坏块,查了点资料看到说什么文件系统之类的头都大了,有点发憷。
4、铁电,这个基本不考虑了,价格贵容量又小,不可能用这个。

目前的需求就是:
存储容量:最好能有50M字节以上,能达到100M更好
数据的读写速度:没什么要求,不是大量数据的读写,而是经常性的小数据读写,所以对读写速度不怎么要求,能做到几时M存储量的芯片,读写速度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数据擦写次数:基本不怎么要求,擦除不频繁,平时的操作就是经常往里面写数据,写一次大概50-2000字节左右的数据,不停地往后面堆,在需要的时候读出来,一年或是两年才擦除一次数据。
价格:芯片价格几十元到一百元以内都属于可以接受。
最好是比较容易操作,市场上容易买到,如果能对单个或多个字节进行读写是最好了,如果写几个字节也要将整个扇区写一遍的话,感觉不太方便,不过这点不强求。
目前想不到其它方案了,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存储方式推荐,或是对上面的几个方案给点指导意见。如果没有合适的推荐,大家闲聊建议也可以,就当互相交流嘛

网友:
NAND FLASH 很适合

网友:
我觉得用TF卡更合适。你做数据采集的,需要查看数据的时候,那么海量的数据,难道用串口下载下么?一定是要保存到计算机里的,文件系统很适合你,而且往TF卡里移植文件系统也挺容易,好多人都移植成功了,用掉的时间恐怕对如何检测块你都还掌握不了。TF卡也不用焊接用那种带锁的,掉不下来即可。
不然你还的整一个工具,把数据读出来展示到电脑上。

楼主:
数据上传不用担心,是用GPRS DTU上传数据的,每小时上传一次,按理说数据上传后自有上位机保存,下位机保存着也没什么用,但偏偏要求要在集中器保存一年数据所谓备用。
想了想,采用TF卡+文件系统确实不错,可以每天建一个以日期为文件名的文本文件,数据写在文件内,查询的时候就以要查询的日期作为文件名来查找文件读出数据,免除了数据索引的问题。
我先看看文件系统好不好搞,不好搞的话就用CH376来解决。

网友A:
楼主 我也在做和你一样的东西
我采用的是上位机保存,下位机保存一个月就够了,为了保证正确 用的是铁电的~
一起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也在做和你一样的东西
我采用的是上位机保存,下位机保存一个月就够了,为了保证正确 用的是铁电的 ...

好呀,仁兄怎么称呼,我等级不够不能发论坛私信,你PM我个邮箱或QQ交流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呀,仁兄怎么称呼,我等级不够不能发论坛私信,你PM我个邮箱或QQ交流下吧。 ...

那我私信你 你可以收到吗

网友(2014-12-28):
不知道lz做得怎么样,正在做数据存储

网友(2017-01-18):
也在做数据存储,楼主最终选的哪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