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vs dc-dc 在1A电流

楼主(2013-04-22):
12v转7.5v,电流约在1A左右,需要电压稳定纹波小. 是用LDO芯片好还是DC-DC比较好.
不知道大家认为那种好一些. 下面的的7.5V还要做二次变换使用.

网友:
4.5w的热量,散热片大,不怕热就用LDO,怕热就DCDC。

网友:
LDO对开关电源输入的纹波没有多少改善作用

如果你前级是DC-DC获得12V 我觉得你12V-7.5V用DC-DC也可以
省下来的PCB面积用来放置CLC滤波 最终获得的7.5V还纯净一些

网友:
电压稳定纹波小,有具体指标吗?

网友(2013-11-01):
那肯定DC-DC效果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