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2):
用的51内核,sp37胎压传感器。但是无线发射模块的晶振就是不起振,这是为什么呢。程序使能,返回值也是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第二张图中的C21 L21在第一张图中没有体现啊
去掉C21?
L21电感通低频阻高频 用在晶振回路里面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