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互补PWM输出不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2):
TMS320F2812的互补PWM输出不对是怎么回事,我采用了TMS320F2812开发板的程序例子EVPWM02,但是输出的PWM波形虽然是互补的,但是PWM1和PWM2输出的脉冲占空比不一致,如图片1所示。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做到像如图片2所示做到PWM1和PWM2输出的波形占空比一致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加了死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死区吧

加了死区时间   这个确实是,但是我的主要问题还不在这,主要问题是:我用它来控制台逆变电路,但是第一路的PWM输出波形和他的互补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不一致!  是不是2812的PWM的比较输出单元输出的互补PWM波形和控制逆变电路的互补波形的“互补”概念不一样?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低压这边的驱动,那可不叫互补哦,应该是推挽式的PWM,像SG3525这类输出的波形

如果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就像相移一样

网友A:
看看区别吧。  如果是输出端的调制,就是用互补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区别吧。  如果是输出端的调制,就是用互补式的

感谢楼上的讲解,看来是以前理解错了,对了DSP2812是否能够输出推挽式的PWM波?

网友A:
具体就要看PWM模块的介绍了。DSP没用过,不清楚。

其实有相移功能,应该能实现起来。推挽输出多半用于电源中,如果PWM模块中强调能应用在电源中,应该会有这个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要看PWM模块的介绍了。DSP没用过,不清楚。

其实有相移功能,应该能实现起来。推挽输出多半用于电源 ...

我看到书上的介绍是可以,但是他们程序跑出来的波形却不是那么回事,真搞不懂是哪个对哪个错

楼主:
我需要用这中推挽式PWM在控制数字电源上面,控制技术中有提到这种波形,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产生这种波形:

网友(2013-07-18):
LZ的主拓扑是什么,是PSFB吗?怎么又搞成推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