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DMA方式接收数据。类似环形FIFO。超省CPU资源!

楼主(2013-04-22):
一直以来都为串口接收数据所困扰:
1:如果用接收中断的话,每接收1byte就得中断一次。这样太消耗CPU资源!
2:如果用DMA方式接收数据,那么如何确定接收数据的长度又不好确定了。(比如GPRS模块AT命令的接收!)
3:DMA方式接收+定时器的超时中断。这样处理也比较复杂,需要开定时器,关定时器。。。。个人不喜欢!(ATMEL的ARM系列的串口倒是有硬件超时中断可以直接使用。我现在用AT91SAM7系列处理GPRS的AT命令就采用这种方式,挺好用。但是STM32就没有了,需要自己加定时器,还要硬件处理:RXD连接定时器的一个触发引脚!)。

所以之前用STM32接收串口数据都是采用接收中断,然后写入一个FIFO队列。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去查询队列缓冲中是否有数据需要处理。但是这样的话,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始终是很大的硬件开销。比如我现在用串口下载STM32的升级固件的时候,数据量较大。

废话完毕,今天突然脑子发热想要把DMA和环形的FIFO队列结合一下使用。把想法跟同事交流一下,觉得有可行性!马上动手实验。经过半天调试,结果令人满意。
说说我的思路(本人表达能力有限,描述不清楚的希望大家跟帖):关在在于让DMA来实现“环形队列中往缓冲区写入1byte”的功能!剩下的读取队列就跟普通环形队列没多大区别了。这样我们的程序中拥有了一个不占用CPU资源的“环形队列”后,我们就不用担心CPU频繁中断,我们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读取队列中的数据然后慢慢分析处理数据!
A:串口初始化配置串口为DMA方式接收数据。具体配置请看:

        DMA1_Channel5->CCR = DMA_CCR5_PL        //通道优先级最高
                                           | DMA_CCR5_MINC        //MEM地址增量使能
                                           | DMA_CCR5_CIRC        //接收缓冲区循环模式
                                           | DMA_CCR5_TCIE        //传输完成中断
                                           ;
        DMA1->IFCR |= 0x000F0000;
        DMA1_Channel5->CPAR = USART1_BASE + 4;
        // Enable the DMA1_CH5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关键,开启DMA循环模式,这样接收完之后会自动回到FIFO缓冲区开头地方,这样能省不少事情。
当然,考虑到可能把缓冲区撑爆的情况,所以开启通道传输完成标志位,在传输完成中断中查询一下队列中有多少数据没有读取出来,如果太多数据没有读取,那么在中断里面处理读取FIFO数据并做相应处理!

B:关于FIFO的一些声明:
#define FIFO_OK                                0
#define FIFO_ERROR_PARAM        -1
#define FIFO_ERROR_MEM                -2
#define FIFO_ERROR_FULL                -3
#define FIFO_ERROR_EMPTY        -4
#define FIFO_ERROR_BUSY                -5

typedef struct _FIFO_TYPE_
{
        INT32U size;                        //FIFO缓冲区大小
        INT32U front;                        //FIFO下一读取位置
        INT32U staraddr;                //FIFO缓冲区起始地址
        INT32U endaddr;                        //FIFO缓冲区结束地址
        INT8U buffer[1];                //实际长度由初始化分配内存!(memloc的时候确定)
}FIFOTYPE;

C:关于FIFO队列的初始化,具体配置
// **************************************************************
//函数:FIFO_Init
//参数:FIFO类型的指针地址,队列大小
//返回:>=0初始化成功
//描述:初始化FIFO队列
// **************************************************************
Int32S FIFO_Init(FIFOTYPE * *fifo,INT32U fifosize)
{
        volatile INT32U da;
        if(fifo==NULL || fifosize == 0)
        {
                return FIFO_ERROR_PARAM;
        }
        (*fifo) = malloc(16+fifosize);
        if((*fifo) == NULL)
        {
                //已经在堆里面申请了地址
                return FIFO_ERROR_MEM;
        }
        (*fifo)->size = fifosize;
        (*fifo)->staraddr = (INT32U)(&(*fifo)->buffer[0]);                        //记录FIFO缓冲区起始地址
        (*fifo)->endaddr = (INT32U)(&(*fifo)->buffer[fifosize-1]);        //记录FIFO缓冲区结束地址
        (*fifo)->front = (*fifo)->staraddr;                                                        //FIFO下一读取数据地址
        memset((*fifo)->buffer,0,(*fifo)->size);                                        //清除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可省略

        DMA1_Channel5->CCR &= ~DMA_CCR5_EN;
        DMA1_Channel5->CMAR = (INT32U)(*fifo)->staraddr;                        //配置DMA传输地址
        DMA1_Channel5->CNDTR = (*fifo)->size;                                                //配置DMA传输数据量
        da = USART1->DR;
        da = da;
        DMA1->IFCR |= 0x000F0000;
        DMA1_Channel5->CCR |= DMA_CCR5_EN;

        return FIFO_OK;
}

D:清空队列缓冲区函数
// **************************************************************
//函数:FIFO_Clear
//参数:无
//返回:无
//描述:清空FIFO队列
// **************************************************************
Int32S FIFO_Clear(FIFOTYPE *fifo)
{
        volatile INT32U da;
        if(fifo == NULL)
                return FIFO_ERROR_PARAM;
        fifo->front = fifo->staraddr;                                                                //将下一读取地址设置为FIFO缓冲开始
        DMA1_Channel5->CCR &= ~DMA_CCR5_EN;
        DMA1_Channel5->CMAR = fifo->staraddr;                                                //重新配置DMA地址
        DMA1_Channel5->CNDTR = fifo->size;                                                        //重新配置DMA传输数据量
        memset(fifo->buffer,0,fifo->size);
        da = USART1->DR;
        da = da;
        DMA1->IFCR |= 0x000F0000;
        DMA1_Channel5->CCR |= DMA_CCR5_EN;

        return FIFO_OK;
}

E:读取FIFO缓冲区,这个跟标准的环形队列基本没区别
// **************************************************************
//函数:FIFO_Read
//参数:队列指针,1byte数据指针
//返回:>=0读取成功
//描述:从FIFO队列中读出1byte数据
// **************************************************************
Int32S FIFO_Read(FIFOTYPE *fifo,INT8U *data)
{
        if(fifo == NULL )
                return FIFO_ERROR_PARAM;
        if(FIFO_Status(fifo)==0)
        {
                return FIFO_ERROR_EMPTY;
        }
        *data = (INT8U)(*((INT8U *)(fifo->front)));
        if(fifo->front == fifo->endaddr)
    {
                fifo->front = fifo->staraddr;
    }
    else
    {
        fifo->front++;
    }
        return FIFO_OK;
}

F:获取缓冲区的数据量
// **************************************************************
//函数:FIFO_Status
//参数:队列指针
//返回:>0队列中有未读出数据
//描述:获取FIFO队列状态
// **************************************************************
INT32S FIFO_Status(FIFOTYPE *fifo)
{
        INT32S res;
        INT32S nextsave = (INT32S)fifo->endaddr + 1 - (INT32S)DMA1_Channel5->CNDTR;
        res = nextsave- (INT32S)(fifo->front);
        if(res < 0)
        {
                res = ( (INT32S)(fifo->endaddr)+1 - (INT32S)(fifo->front) ) + (nextsave - (INT32S)fifo->staraddr);
        }
        return res;
}
说明:
1:STM32的DMA_CMAR传输地址寄存器不会随传输数据量的变化而真正的指向下一个存储位置(AT91SAM就是总是指向下一个存储地址的)。所以我需要根据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来推算下一传输位置寄存器!
2:需要考虑环形队列写入指针已经重新回到缓冲区开头了,而读取指针还在缓冲区尾部的情况!

楼主:
占楼,预留升级空间

编辑:
我仔细思考了一晚上,这样写好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不存在临界段的问题了吧。(不用考虑刚好在读取FIFO数据的过程中,产生接收数据中断了!)

楼主:
占楼,预留升级空间

网友A:
楼主赶紧写,关注中

网友B:
恩,DMA肯定是比原来的方法快很多,就是编程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DMA肯定是比原来的方法快很多,就是编程复杂一点。

不觉得DMA方式复杂呀.也就是几个寄存器而已.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我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能跑得更高!如果中断方式的话,速度高了担心丢数据.
我的AT91SAM7S256跑9M频率(为了降低功耗).串口用115200的速度就完全处理不过来了!用DMA就没任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赶紧写,关注中

已经写完了呀.我只是提供一个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思路而已.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PS:stm32串口有一个空闲中断,省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DMA接受不定长数据,坛子里有相关介绍。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如何解决DMA固定的传输数量与每次传输数量变化之间的矛盾。

网友E:
关于fifo,所看到的代码来源都是Linux kfifo.c,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封装很好,与具体应用无关。楼主的几个函数把fifo跟应用混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如何解决DMA固定的传输数量与每次传输数量变化之间的矛盾。

我没有去判断数据的长度,只要有数据我就往FIFO里面装。至于是什么数据需要自己读出FIFO来做判断处理。当然,这个时候你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PS:stm32串口有一个空闲中断,省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DMA接受不定长数据,坛子 ...

真的么?看来我没有把STM32的串口研究透彻呀。只知道ATMEL的有一个串口超时中断很好用。
谢谢提示,我仔细看看这个空闲中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fifo,所看到的代码来源都是Linux kfifo.c,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封装很好,与具体应用无 ...

我在前面也说了,我这个是改装过的"环形队列"。所谓的修改就是跟DMA结合起来了。
另外,本人菜鸟一个。没接触过Linux。回头学习学习你所说到的Linux下的FIFO实现!

网友:
思路很新颖, 学习了

网友:
这么好的,收藏了!

网友F:
显然LZ不知道STM32的总线空闲中断
一帧数据中断一次,节省CPU资源,而且在串口接收数据上不会产生延迟。

网友:
这么好的质量贴,赶快占座位

网友G(2013-08-01):
引用 网友F:
显然LZ不知道STM32的总线空闲中断
一帧数据中断一次,节省CPU资源,而且在串口接收数据上不会产生延迟。 ...

此言差矣,我之前发布了使用超时中断进行DMA接收的文档,但是楼主这个应用不同,这个更灵活,较之前者复杂但是较之前者功能强大,试想 你要使用串口往SD卡或者flash里面写10K数据,使用前者,你的缓冲要开多大?我今天本来也想写一个关于环形FIFO使用DMA接收的例子,不过楼主先我一步啊!呵呵。人才,绝对的人才。
不过楼主的写作风格有待提高,多数人首次接触环形fifo还是很难看懂的!呵呵
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1个字符长度的空闲标志中断太快了。能够编程空闲检测字符长度就好了。Modbus-RTU需要3.5个字符长度才判断一帧数据结束。

网友:
本菜鸟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言差矣,我之前发布了使用超时中断进行DMA接收的文档,但是楼主这个应用不同,这个更灵活,较之前者复 ...

请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2013-09-03):
这个感觉很给力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DEMO例程分享一下呢?我是新手,自己写感觉不太写得好,多谢啦

网友:
STM32串口DMA超时接收方法,可大大节约CPU时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9706-1-1.html

网友H:
ehello 您写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fifo,所看到的代码来源都是Linux kfifo.c,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封装很好,与具体应用无 ...

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我想问下,你指的是什么。具体点,是IAP升级方案,还是什么?那里面也有FIFO处理吗?

网友:
楼主奉献下你的工程吧,让小弟我可以学习请教下,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stm32 的 uart 没有硬件FIFO真是一个缺陷。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用到,参考下

网友I:
用DMA+串口超时中断更方便。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DMA+串口超时中断更方便。

关键是STM32芯片没有自己的串口超时中断。需要配合定时器使用。但是我觉得配合定时器太麻烦了。需要在收到第一个字节后,开启定时器等等。

ATMEL的ARM就是现成的串口超时配置,很灵活很舒服。可以直接配置为至少收到一个字节后才启用超时。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需要一个线程定时的去读缓冲区。同时还要考虑最大数据量的时候线程是否能处理得过来。
同时优点也很明显,不需要任何的中断参与。对于stm32这种内存比较大的片子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J:
这个机制n年前就在产品上用了……

stm32没fifo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因为已经有dma配合缓冲区跟空闲中断,比fifo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制n年前就在产品上用了……

stm32没fifo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因为已经有dma配合缓冲区跟空闲中断,比f ...

用了怎么不见共享一下思路呢。我之前只知道有人共享了用定时去做超市中断的思路。

网友:
占楼学习。。。。最近正好要用的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K:
ST有基于DMA的环形缓冲区设计的应用指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了怎么不见共享一下思路呢。我之前只知道有人共享了用定时去做超市中断的思路。 ...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么用啊,你肯定没看st的application note,看了stm32这些外设的功能,基本上就能了解它的一些设计思想,有dma了就不用fifo了,fifo是很贵的,所以stm32才搞得这么便宜……

网友:
强烈要求上工程

网友(2013-10-05):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MARK  STM32 串口  加DMA

网友:
这个有必要试下 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2013-11-20):
这种思路不错,如果加上串口空闲中断去检测数据长度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L:
INT8U buffer[1];                //实际长度由初始化分配内存!(memloc的时候确定)

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在某些情况下,buffer[1]地址后面 作为缓冲的数据被不小心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T8U buffer[1];                //实际长度由初始化分配内存!(memloc的时候确定)

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在某 ...

理论上不会。如果真出现了,那肯定是你程序里面的野指针造成的!

网友:
关在在于让DMA来实现“环形队列中往缓冲区写入1byte”的功能

请问如何能做到让DMA只传1byte数据?只要有数据发送过来就立刻会被传送给缓冲区,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

网友:
感觉挺难的,我看了几遍才有点头绪

网友:
有一点没有明白,关于环形fifo的读取,我想用尽量少的次数去读取,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思路怎么去实现

网友:
不错,楼主的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共享。

网友:
工程在哪里啊   格就是就是

网友(2014-01-05):
mark   整在为串口犯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fifo,所看到的代码来源都是Linux kfifo.c,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封装很好,与具体应用无 ...

可以将ST的APPLE IAP代码工程上传一下吗?我在ST官网找不到相关代码

网友(2014-02-14):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兄弟,能否把工程发上来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有基于DMA的环形缓冲区设计的应用指南

求文档链接.....

网友(2014-04-15):
引用 网友H:
ehello 您写的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你再搜搜!

网友:
看来得学习寄存器版本了~还是F4的。。。。

网友M(2014-05-15):
本来就有应用笔记讲这个东西。。。

网友(2014-07-28):
楼主问一下,有没有什么FIFO入门的电子文档或者例程,我现在想做个数据转发,但感觉必须得用缓冲,可是不知到底该怎么写

网友:
精典中的经典!学习了。

网友:
楼上好多人说熟,用过。怎么不见分享?楼主英明!

网友(2014-10-06):
有没有DMA+FIFO写一个字节的思路,我现在用的是USART中断+FIFO。

网友:
mark,STM32串口DMA方式接收数据

网友:
mark     STM32串口DMA方式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么用啊,你肯定没看st的application note,看了stm32这些外设的功能,基本上就能了解 ...

楼主的办法不错。但是你提到的Application Notes 也想看看。
可否共享下这篇ST的Application Note;贴个链接即可。去搜索搜不到。

网友:
略懂,只不过Int32S FIFO_Init(FIFOTYPE * *fifo,INT32U fifosize)这里应该改为Int32S FIFO_Init(FIFOTYPE *fifo,INT32U fifosize)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先记下来,以后再细看~

网友(2014-11-11):
最近接触DMA有些东西不很明白,慢慢研读一下。。。。

网友:
Mark一下,有空研究!

网友:
有机会用一下,赞

网友:
我觉得lz的做法就是将dma改造成硬件fifo的做法,也有半满、全满等等操作,其实dma的灵活性是非常高的,改造成硬件fifo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N(2015-02-12):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PS:stm32串口有一个空闲中断,省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DMA接受不定长数据,坛子 ...

哪里有啊?可以帮忙找下?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么用啊,你肯定没看st的application note,看了stm32这些外设的功能,基本上就能了解 ...

可以上传下文档嘛?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本来就有应用笔记讲这个东西。。。

应用笔记在哪里有啊,我想看看,谢啦

网友:
谢谢楼主啦,我来总结下。DMA插入数据本来就跟平常用软件搞FIFO插入是一样地,后面根据DMA的一个CNDTR来查看数据插入到什么地方,进一步判断FIFO中有没有数据,读取的其他是跟软件FIFO是一样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哪里有啊?可以帮忙找下?找不到。

利用空闲中断,不需要额外定时器及定时器触发引脚。

我把驱动放在这个帖子里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1771-1-1.html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利用空闲中断,不需要额外定时器及定时器触发引脚。

我把驱动放在这个帖子里了。

我用的是单线串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发空闲中断,空闲中断这个手册没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是单线串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发空闲中断,空闲中断这个手册没有详细说明啊 ...

我的理解是:1.接收到数据(RXNE置位) 2.一段时间,没有新数据,即空闲 , 满足这两个条件,空闲标志就置位了。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获取数据即可!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受教了,平时只发送用DMA

网友:
遇到个怪怪问题,我串口用dma方式,我波特率为115200,接收数据量为10k,dma数据直接到外挂ram上,但是只能接收的20多k数据,其他数据都没有接收到,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E:
关于fifo,所看到的代码来源都是Linux kfifo.c,整合比较好的是ST的Apple IAP代码,封装很好,与具体应用无 ...

哪里有,ST的Apple IAP代码   求资料,求连接

网友:
DMA还没玩过,感觉好笨啊~

网友:
mark,正在看串口部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PS:stm32串口有一个空闲中断,省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DMA接受不定长数据,坛子 ...

手册上不是这么描述的,手册上看波形是接收到一个0xFF才认为是空闲帧,接收到一个 idle frame charactor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手册上不是这么描述的,手册上看波形是接收到一个0xFF才认为是空闲帧,接收到一个 idle frame charactor  ...

我在103L的回复:

【我的理解是:1.接收到数据(RXNE置位) 2.一段时间,没有新数据,即空闲 , 满足这两个条件,空闲标志就置位了。】

而且,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么?看来我没有把STM32的串口研究透彻呀。只知道ATMEL的有一个串口超时中断很好用。
谢谢提示,我仔 ...

额。。。IDLE信号->串口空闲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我在103L的回复:

【我的理解是:1.接收到数据(RXNE置位) 2.一段时间,没有新数据,即空闲 , 满足这 ...

实验验证了一下,的确是可以这样工作的,但是手册上IDLE的描述就不是这么描述,看来手册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实验验证了一下,的确是可以这样工作的,但是手册上IDLE的描述就不是这么描述,看来手册是有问题的 ...

虽未看到波形,直觉与手册上说的并不冲突。

串口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正常的数据帧是以起始位(低电平)开头的,空闲时的一帧就是包含起始位十数据位十停止位全部是高电平。
所以空闲帧的波形必然是0xff,如果说收到数据0Xff,就不对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虽未看到波形,直觉与手册上说的并不冲突。

串口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正常的数据帧是以起始位(低电平)开 ...

确认我理解错了,手册用了idle character  break character 这样了词,以为是判字符
开始看的是这副图,认为IDLE FRAME也是数据,文字里描述都是高位

这幅图就对了,IDLE是无需起始位,其实就是没收到任何数据,但是break是有起始位的,会收到0x00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O:
确认我理解错了,手册用了idle character  break character 这样了词,以为是判字符
开始看的是这副图, ...

idle character = idle frame,这确实是个坑。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很棒

网友(2016-04-08):
这种方式流控怎么处理呢?不好弄吧!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很有意思的觀點,受教了。

网友:
DMA肯定是比原来的方法快很多,就是编程复杂一点,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楼主有串口DMA接收到FIFO中的工程么,有的话发我一份

网友(2016-08-11):
当然,考虑到可能把缓冲区撑爆的情况,所以开启通道传输完成标志位,在传输完成中断中查询一下队列中有多少数据没有读取出来,如果太多数据没有读取,那么在中断里面处理读取FIFO数据并做相应处理!

你这种方式无法检测缓冲区撑爆的情况,因为DMA控制器并不知道当前的读出指针的位置,况且手册也说到,循环模式时,传输完成中断是无效的(STM32F4芯片)。

不过受到你的启发了,这样确实能更高效的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

网友:
记录一下。 这个要用到。

网友:
解决了我一个之前一直梗着的一个问题!
我一开始使用每个字节中断一次,然后写入到FIFO中去,虽然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消耗资源较多。

网友(2016-11-08):
好酒不怕巷子深,好文章自能流传

网友:
马克!找个时间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FIFO很重

要,在离散pid计算中可找出本次和前几次关系时也要用到这个数据结构。

网友(2017-02-28):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能大致说说你这个吗,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可以说哈你这个不,我感觉你都没有使能FIFO的,咋用到fifo的

网友:
收藏了,用到的时候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可以说哈你读数据的那几句话吗?

网友Q(2017-05-18):
先收着,我用DMA+串口空闲中断感觉还不错。之前用查询方式,整体运行时间太长,用了DMA+串口空闲中断运行时间减小一半以上。回头再用用你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2018-10-31):
引用 网友Q:
先收着,我用DMA+串口空闲中断感觉还不错。之前用查询方式,整体运行时间太长,用了DMA+串口空闲中断运行时 ...

两种方法测试对比有何结果》孰优孰劣?

网友:
还是DMA接收省资源

网友:
接收用空闲中断加dma,发送用dma,前提是要有环形缓冲区机制,效率非常高

网友(2018-12-29):
引用 网友N:
中午自己写了下,共享出来给大家。接收非常正常!!!不用接收中断,好方便,只要配置下DMA方式,还有队列 ...

哥们请教下一直困扰的问题,利用宏创建的这种结构,source insight要怎么才能识别?

//队列定义
#define CREATE_QUEUE(QueueName,BufSize,AddrOfCNDTR)     \
        char QueueName##Buf[BufSize];                                    \
        FIFO_TYPE  QueueName = {BufSize,0,QueueName##Buf,AddrOfCNDTR}

//队列声明
#define QUEUE_DELARTION(QueueName)  extern FIFO_TYPE QueueName

网友:
其实有串口空闲中断,空闲了 去搬运DMA Buffer 里面的数据就是了。

网友(2020-04-28):
啊哈哈哈,来学习了,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