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跟指针的疑问

楼主(2013-04-22):
         const unsigned char  __code u0801_PowerOn_B[] = {
        0x82,0x01,0x40,0x40,0x44,0x90,0xC8,0x44,
        0x70,0x01,0x40,0x42,0xF0,0x00,0x44,0x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DataType)
{
        const uchar __code  *pu08Data = NULL;
        switch (DataType)
        {
         case 0:
        pu08Data =u0801_PowerOn_B;
                  break;
                 default:
        break;
        }
                 YDD_Open((unsigned char *)pu08Data, s16Size);//疑问?这里强制转换是否正确
}

S16        YDD_Open( const unsigned char  *        pu08Data,S16 s16Size)
{
  xdata=pu08Data[0];//
//xdata为LCD显示变量,显示的值不是0X82,疑问?应该怎样实现这条指令 xdata=pu08Data[0];使xdata=0x82;
}

网友:
兄弟,你重复发帖了。

网友:
我已经回复你的一个类似问题的帖子了,你可能看不懂吧,然后再发个贴。为什么不认真学习一下?
这里的转换语法上没有错误,但由于MCU的特殊性,指向ROM的指针和指向RAM的指针不可以随便做强制转换。原因在于,尽管转换后,指针变量的地址值没有变化,但如果是指向ROM的指针,读数是从ROM中读,而指向RAM的指针,读数是从RAM中的。不管51还是AVR,都是如此。仔细看一下KEIL或CVAVR的C编译器手册,对指针的定义和使用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过要真正理解,还是建立在非常了解掌握所使用的MCU的基础上。
指针强制转换,限定在同一个数据区内。
学校学的东西本来就是入门的,还不能掌握,同事养成了坏习惯,不肯认真钻研、理解和掌握最基础的概念,真正要做东西就傻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