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通过 PWM "正弦波电压"细分 控制,A+,A-,B+,B-输出...

楼主(2013-04-22):
最近在看步进电机 细分的驱动,使用的电机是两相四线,步距脚为1.8度,手头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盒,拆开测量了一下电路,如下图,,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尝试做了一下四细分,通过 四个PWM通过H桥电路分别控制步进电机的A+,A-,B+,B-,通过调节每路PWM的占空比来调节A+,A-,B+,B-各路电压,以此来模拟正弦电流的产生,具体做法是计算出步进电机每走一微步A,B个线圈中对应的PWM占空比,做成一个表,通过查表的方法,每一个PWM脉冲,步进电机走一微步,更改一次占空比的值。因为是四细分,所以需要16个阶梯时的值,PWM的脉冲周期设置为160us,对应的PWM一个周期计数器中的值为5120,经计算,控制A相中的占空比数值为{5120,4730,3620,1959,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0,1959,3620,4730}; 控制B相中的为{ 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 出现负数的地方是A,B中的电流需要换向的地方,所以A+,A-,B+,B-所对应的PWM0,PWM2,PW1,PWM4的占空比表为
static const word Aplus[16] ={5120,4730,3620,1959,0,0,0,0,0,0,0,0,0,1959,3620,4730};
static const word Aminus[16] ={ 0,0,0,0,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0,0,0,0};
static const word Bplus[16] ={ 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0,0,0,0,0,0,0,0};
static const word Bminus[16] ={ 0,0,0,0,0,0,0,0,0,1959,3620,4730,5120,4730,3620,1959};
通过查表,依次改编PWM的占空比,电机能够转起来,但是感觉不够平稳,想问问大虾们,这样子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否还有更好的产生正弦电流的方法啊,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手上的驱动盒,在32细分,输入脉冲为50KHZ时,,通过示波器观察,控制A+,A-的PWM0和pwm2输出波形 并不是如我上面所做的,虽然驱动器每一路输出的PWM波形占空比也在变化,每一路占空比都是先从小变到最大,再从最大变为最小,但是PWM0,PWM2占空比基本上没有0的情况出现,A+和A-的PWM波形也不是靠左对其,具体波形如下图
大虾们帮忙看下,这是用的什么原理啊,小弟刚开始看,有点迷糊,希望大虾们不要见笑啊

网友A:
步进电机细分是控制电流为正弦波,不是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细分是控制电流为正弦波,不是控制电压。

是否可以用控制电压的方式来代替电流呢,电压稳定后,线圈的电流和电压成正比,上面的原理图应该是用电压来代替电流吧

网友:
如果是正弦波,那么步进电机就成了同步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用控制电压的方式来代替电流呢,电压稳定后,线圈的电流和电压成正比,上面的原理图应该是用电压 ...

“线圈的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是在假设线圈只存在直流电阻,不存在电感,而且转子静止感应电动势为0的前提下。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的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是在假设线圈只存在直流电阻,不存在电感,而且转子静止感应电动势为0的前 ...

这是用万用表测量 驱动盒上PCB的部分电路,大神能否帮忙看下他们采用的原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万用表测量 驱动盒上PCB的部分电路,大神能否帮忙看下他们采用的原理呢, ...

你这个电路根本没有接触到控制的核心。核心在于峰值电流控制的电路。

网友B:
花155 一个买了三个步进驱动器, 艾玛 省了老多脑细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花155 一个买了三个步进驱动器, 艾玛 省了老多脑细胞。

呵呵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好

脑细胞最近确实死了不扫

网友D(2013-05-28):
引用 网友B:
花155 一个买了三个步进驱动器, 艾玛 省了老多脑细胞。

能否推荐一下购买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推荐一下购买的什么牌子的?

哎 好些天没动手了  好像叫MB655?  反正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