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 TWI 怎样配置低功耗

楼主(2013-04-22):
比如有这么一个函数.
void SetLM75(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unsigned char HValue,unsigned char LValue){
        TWCR = (1<<TWINT)|(1<<TWSTA)|(1<<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TWDR = LM75_Address_W;//写信号
        TWCR = (1<<TWINT)|(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TWDR = RegisterAddr;//寄存器地址
        TWCR = (1<<TWINT)|(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TWDR = HValue;//寄存器地址
        TWCR = (1<<TWINT)|(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TWDR = LValue;//寄存器地址
        TWCR = (1<<TWINT)|(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TWCR = TWINT+TWSTO;//STOP信号
        while (!(TWCR & (1<<TWINT)));
}

通过查询标志的方法,不能达到降低功耗的模式,那么,应该在TWCR时候置位TWIE(中断允许位),然后添加一个空中断.
ISR(TWI_vect){
        //空中断
}

以便进入模式后唤醒吧,(先sei再sleep)问题是,他只有一个TWI Address Match的中断唤醒源,发送Start后根本不唤醒,还是我使用Timer 2设置一个定时唤醒呢?

求做过低功耗的说说.

网友(2013-08-12):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驱动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