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指纹考勤机上2440系统可作arm开发板吗?

楼主(2013-04-22):
现在二手考勤很多也不贵,不知能不能做arm开发板?

网友:
有电路图就可以,没电路的话不好搞

网友A:
有jtag 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jtag 一切皆有可能

jtag是个什么接口?串口?并口?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jtag是个什么接口?串口?并口?usb?

jtag调试口都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jtag是个什么接口?串口?并口?usb?

并口调试

网友:
冲4L的答案,LZ安心买正经学习板吧.

网友:
学习板资料丰富, 上手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口调试

好像没有并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并口

算了 买个2440开发板吧,又不贵的,别处省点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tag是个什么接口?串口?并口?usb?

安心买开发板学习吧,指纹考勤机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jtag接口不懂的,建议不要玩ARM9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