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936-焊台,源程序和电路图,还有自己整理的资料!!~...

楼主(2013-04-23):
这个是本人diy的936焊台原理图和源程序
使用的单片机为:stc12系列
烙铁头为热电偶测温                         //关于如何判断热电偶还是热电阻,把电压表毫伏档位接上,然后稍微加热下看是否有毫伏级别电压输出即可,一般有几个毫伏的电压输出
基准源用的是tl431作为基准电压源
由于是用来加热烙铁而不是孵化器什么的 ,所以没有用PID之类的作为调节,温度误差很小,基本在3度左右浮动

两个按键用来控制温度,一次上升或者下降10度,接在单片机的两个外部中断上面,很稳定,没有抖动

下面是源程序和原理图,大家看看,说不定可以改着玩呢,程序很垃圾,大家将就 了!!~~~

明天上图,显示用的是1602

网友A:
一直想自己做个焊台,谢谢楼主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自己做个焊台,谢谢楼主的资料啊!

擦,么回复都,唉唉唉!!~~~~~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先做个记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么回复都,唉唉唉!!~~~~~

哈哈……我第一个支持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错,支持楼主

谢谢帮顶,呼呼!~~~
最近想移植到STM上面去,应该会很好用而且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第一个支持的哦

想什么时候闲暇了,做到stm32里面去,然后带个12864的点阵屏,应该很霸气

网友:
I implemented a few solder stations to drive 4-wire handles (for ptc temperature sensors or thermocpuple sensors), with lcd support or without lcd support.

The code / hex files are also provided. The mcu is a PIC but you can easily adopt it to other mcus.

You can get the whole thing done in a few dollars.

I will post the link later.

网友C:
here is min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85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什么时候闲暇了,做到stm32里面去,然后带个12864的点阵屏,应该很霸气

嗯,找一个霸气的外壳,可以考虑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找一个霸气的外壳,可以考虑出套件……

晕,你觉得谁会为如此HIFI的东西买单啊

12864屏幕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支持楼主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顶一顶。

谢支持,一分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re is min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853-1-1.html

你用的是 PTC还是热电偶?
  还有,为毛没看见检测热电偶用的升压电路呢(因为热电偶输出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re is min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853-1-1.html

看见了,后面有5532什么的

网友F:
有空的时候跟楼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的时候跟楼主学习学习

我确定这个程序是可以用的,硬件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用的是 PTC还是热电偶?

Both.

看见了,后面有5532什么的

There are two: one for A1322 style thermocouple sensor and another for T12 style thermocoup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定这个程序是可以用的,硬件也是可以用的

以后做的时候,还多多指导啊

网友G:
有机会也来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会也来试看看

谢帮顶!!~!~~,一分拿走

网友H:
帮顶,虽然用不到。现在白菜白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顶,虽然用不到。现在白菜白光挺好

这个其实也蛮白菜的!!~~~

网友I:
白菜比936好用 当然936是国产的 进口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菜比936好用 当然936是国产的 进口没有用过。

改一下电路,做T12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顶,我也要做一个,就是不知铬铁插座哪里买

网友K:
记号一下。看了一下电路图,要用4线的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我也要做一个,就是不知铬铁插座哪里买

要是你那买不到的话,淘宝上面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号一下。看了一下电路图,要用4线的烙铁芯?

其实也很容易改成T12(就是你说的那种两根线那种),不过我手上没有T12的手柄

网友L:
这个也diy,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也diy, 支持一下。

玩么,找不到东西就只能玩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分享~

谢谢回帖,一分拿走

网友N:
谢谢帅哥哦,握个爪,我也是武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帅哥哦,握个爪,我也是武汉滴

不谢,这就是玩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谢,这就是玩么

能不能麻烦把你的电路图,发个PDF出来?看不了包里面的schdo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不能麻烦把你的电路图,发个PDF出来?看不了包里面的schdoc文件

你个悲催,等我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个悲催,等我转换一下

我就会用一点protel99……装过AD太大了,也没时间学
谢谢哈

网友(2013-11-04):
这个到还真可以看看,研究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5-18):
下载了。有时间做一个玩玩

网友O:
LZ热电偶是怎么标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LZ热电偶是怎么标定的啊?

楼主的热电偶没有标定!!~~~

网友(2014-11-05):
多谢分享,喜欢这种DIY精神~~

网友:
有时间就玩一下烙铁。

网友:
好多东西玩,时间不够啊,支持楼主!

网友(2014-12-27):
谢谢分享!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有空我也跟风做个玩玩

网友:
有成品卖,可以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