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连接在接收服务器数据超时后关闭连接重连就就连不上了

楼主(2013-04-23):
接收数据超时后关闭连接的相关代码: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buf_data, 4 , 0);

if (bytes_received < 0)
{
  lwip_close(sock);
  dtu_execute = E_CONNECT ;
  rt_kprintf("接收数据失败,重新连接\n");
  rt_thread_delay(100);
  break ;
}

重新连接的相关代码: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rt_kprintf("Socket error\n");
        rt_thread_delay(500);
        break ;
}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rt_kprintf("Connect fail!\n");
      lwip_close(sock);
      rt_thread_delay(500);
      break ; //如果没连接成功就一直重连上面的截图就是在这个状态.
}

nNetTimeout = 60000 ;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SNDTIMEO,(char *)&nNetTimeout,sizeof(int));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RCVTIMEO,(char *)&nNetTimeout,sizeof(int));

nNetTimeout = 1 ;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DONTLINGER,(char *)&nNetTimeout,sizeof(int));

板子重新复位后可以连上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