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看一下,TM1629用法对吗

楼主(2013-04-23):
使用2片TM1629D,驱动20个数码管,8个LED,8个按键 采用共阳极接法,另外听说TM1629D共阳极接法驱动比较麻烦,请做过的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
怎么没理得,顶一下

网友:
驱动没事,主要是你程序会很复杂。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共阳极接法,除了小数点别的都能正常显示,这种接法小数点到底能点亮吗,我直接输出0XFF,小数点也不能点亮,不知怎么回事,各位帮帮忙啊,搞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44318-1-1.html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