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如何定义带变量的一维数组啊

楼主(2013-04-23):
[size=6如上题,C语言能力还不过关,呵呵,熟悉的朋友给指点下啊,简单给举个例子吧,示意一下,谢谢啦。

楼主: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b;
        int a[3];
        a[0]=b;
}

VC6上就可以,怎么再Keil上就不行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int a[3]放在函数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int a[3]放在函数外。

这个问题好奇怪呀?为什么放在里面不行呢?我认为好像和int a[3]是全局或局部变量没有关系吧,可能会有一个Warning是因为变量b没有初始值直接给了a[0]

网友A:
不要把KEIL当成C语言语法练习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KEIL当成C语言语法练习工具

用VC6练得,呵呵

网友:
看楼主的题目以为楼主是要: int b = 3;    int a[b];   在c语言中这样做是不行的,后面没看懂楼主到底要问什么问题。练c语言还是用codeblocks(内嵌gcc)吧,比vc6好用多了!

楼主:
谢谢兄弟啦,呵呵,书到用时方恨少,上学不努力啊。。。。。。。。。

网友:
栈动态数组也是允许的?
我只知道在堆里面可以这样干。
int a = 3;
int *p = (int *)malloc(a*(sizeof(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