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怎么在两个模块中使用一个变量?

楼主(2013-04-23):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Verilog中怎么在两个模块中使用一个变量?不能通过线连接,一个模块中的变量变了,另一个模块中的变量自动改变。就像全局变量一样。。。。。。。

网友:
貌似不能....不过可以通过中间量...来平衡,还有不要以程序的角度来写硬件描述语言,应该从硬件角度出发..............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全局变量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用个中间变量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