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自编程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用了马潮老师编写的bootloader代码进行程序升级,却无法对flash进行擦写,所用单片机就是ATmega128,熔丝位设定都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跪请马老师与其他单片机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这个问题马教师不好回答,你应该把你的问题描述得清楚一些,比如你设置何熔丝,用何软件烧录?是何现象?

楼主:
我用的是ICC 编译器,AVR Studio 4烧写程序 bootloader区大小1024字节,对熔丝位OCDEN,JTAGEN,SPIEN,BOOTRET,CKOPT,BODLEVEL at 4.0进行编程。锁定位LB:禁止再一次编程与校验。
BLB0,BLB1:No lock on SPM and LPM in boot section
进行程序升级后,单片机复位,EEPROM内数据消失,再次复位,数据又出现,且执行的程序代码还是原来的,并非最新更新的代码。(程序可以进入BOOT区,结束后也可以进入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