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6P61单片机复位脚PA5作为输出口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3-04-23):
从海尔的资料上看到,海尔6P61系列单片机内部复位的时候,禁止把MRST直接接到VDD上。
现在我把单片机配置为内部复位,复位脚(PA5)作为普通的I/O输出管脚使用,输出高低电平,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呢?

网友:
每次系统复位后,将PA口输入输出状态寄存器设置为复位值,也即输入状态。

复位脚当输出使用需外部需上拉电阻。

网友:
HR6P61L芯片 /MRST/PA5管脚只能作为输入功能使用。 为保证芯片抗干扰特性,建议工程师不要将该管脚直接接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