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编码问题

楼主(2013-04-23):
用ATmega8实现红外遥控器的功能,用的是索尼的SIRC协议,红外发射电路发出的波形与索尼摄像机遥控器发出的波形一模一样,包括引导码(2.4ms高电平载波+0.6ms低电平无载波),载波频率为40KHz,逻辑1为高电平1.2ms带载波,低电平0.6ms无载波,逻辑0为高电平0.6ms带载波,低电平0.6ms无载波,这些参数和配套遥控器都一样,可是发出的红外信号对摄像机就是没有反应,有没有高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发载波?
没有载波发射距离很短的,看一下示波器就懂.
还有,SONY的码至少发3组,每组45ms,做对没有?

网友:
确定波形一样?  载波会不会有问题?或者红外发射管是不是正常,可以用手机摄像头看下到底有没有发出去

楼主:
示波器接发射管,看到的波形是有载波的啊,频率40Hz,每次发射的5组数据

楼主:
而且红外发射管也换过了

楼主:
载波要求一定要非常精确吗?39Khz或者41Khz就会不行吗?还有每组波形理论上是45ms,44ms就会不行吗?要是这样的话很难控制啊

网友:
sony每次发四组,40K就是40K,误差小点,保证误差小于5%,忘记了,似乎sony的码有翻转位的

网友:
建议你先用做个遥控接收器,根据做好的接收器,分段仿真调试发射器,这样过程长一点,但可以简单一点。

楼主:
有翻转位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9-25):
LZ,你的红外遥控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