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下午,ASCII码,十六进制互转 搞数组很方便

楼主(2013-04-23):
V1.2说明:实现ASCII和十六进制hex互转,方便与0x 头,
空格,逗号的增加,同时,在hex转ascii 注意分隔符的选定,
默认是都选定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修复回车换行bug:V1.21

网友:
谢LZ。站着顶一下,然后沙发

网友A:
挺好,我原来都只会写些控制台程序做这类小工具的说...

网友:
收下。再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我原来都只会写些控制台程序做这类小工具的说...

这才是牛人啊

网友B:
回车是DA吗?应该是0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车是DA吗?应该是0D呀

有点bug 回车是  0d 0a   待会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车是DA吗?应该是0D呀

已修复,谢谢发掘bug

网友C:
额,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你要是研究过uip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复,谢谢发掘bug

哈哈,还是要谢谢你分享,辛苦了

网友D:
好东西!!建议可以添加按钮 假如 换行符  回车符  等东西. 哈哈, 相当于整个ASC II 表 搞进去了.

网友:
东西好.人更好

网友:
lz写的小软件呀! 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建议可以添加按钮 假如 换行符  回车符  等东西. 哈哈, 相当于整个ASC II 表 搞进去了. ...

会的啊,只是十六进制不需要那个,是个问题,可以搞个ASCII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