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的电机驱动都是用的MOS管?除此之外没别的方案吗?

楼主(2013-04-23):
我看有些玩具上用的都是B772和D882构成的驱动电路啊,有做过的不,贴个电路图上来啊,我这有个图不太明白电路原理。

网友A:
B772是三极管,电流型,基极电流控制发射极电流;MOS是电压型,栅极电压够了,理想的DS电流是无穷大,两个控制方式有本质的区别,应用场合也就不一样了。
三极管要消耗基极电流的,而且发射极电流太大发热也严重,应用在小电流控制场合;MOS是大电流场合。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B772是三极管,电流型,基极电流控制发射极电流;MOS是电压型,栅极电压够了,理想的DS电流是无穷大,两个 ...

了解了谢谢

网友(2021-10-21):
2楼解释专业

网友(2021-12-22):
MOS管导通后,内阻和压降都很小,同样大的电流,MOS管自身消耗的功率比三极管小,发热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神解释,受教了!

网友:
再补充一个MOS  贵    三极管便宜    MOS不发热  三极管发热    MOS 频率更快  三极管有放大区  波形没MOS 陡

网友:
很早我还学着老师傅,用lm1875搭过电机驱动,功率不大,但是热的厉害。
也没觉得性能咋样,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单片机,做一个纯硬件的电机驱动器。
后来用了单片机+tb6612之类的,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