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波形怎么滤掉

楼主(2013-04-23):
如题,这种波形怎么滤除呢?

这种波形,如果想用ADC采集电压,那岂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补充一下:BUCK降压电路PWM频率是300khz,用的是单片机输出固定的占空比。
                输入电压30V,输出希望达到20V / 4A,现在输出功率已经达到,就是纹波太大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好难。

网友:
不懂帮顶. 学习一下.

楼主:
也不要求全部滤掉,只要VPP能达到200mv 就好了 现在VPP都到了1V ,太吓人了

网友:
好熟悉好亲切的波形呀.我不知道咋去除

网友:
重新考虑布线,不然很难用干掉的。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跟我们学校用的一样

网友A:
楼主你的π滤波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你把电感去掉用直接连起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π滤波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你把电感去掉用直接连起来看看效果。 ...

工字形电感 220uH,好吧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π滤波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你把电感去掉用直接连起来看看效果。 ...

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在BUCK电路输出20V  /1A的时候,5V纹波200mv,如果输出20V /4A, 5V纹波就是800mv左右了,看来还是功率电路带来的影响。但是这种BUCK电路输出怎么滤波呢?

网友:
楼主是测试那一点波形?

网友B:
好吧 是我没看清楚 楼主 可以看看是不是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是我没看清楚 楼主 可以看看是不是地问题

电源地和数字地用一个0欧姆电阻隔开,还需要做那些处理?

网友:
楼主你放弃这个“滤除”的想法吧,纹波干扰这种东西产生了就很难滤除

这种纹波是电源设计的一大难题,而这家厂家是那种最差的之一,嘿嘿,对EMC问题一点理解都没有

我要是劝你买我的,你肯定觉得抵触,你不妨看看我的广告,然后去别家买也行。另外,我们只做隔离电源模块的,非隔离的这种,太简单了。。。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地和数字地用一个0欧姆电阻隔开,还需要做那些处理?

都是数字电路 不需要隔开啊! 隔开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因为电流大原因

网友:
用铝聚合物电容试试那玩意内阻低高频特性好;然后电感往大了装;然后瓷片用更高容量的,换成106的226的。

以上都是猜的,没做过BUCK降压不知道= =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C:
输出加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D:
EMI滤波器应该好使,不过体积稍大

网友:
先用示波器滤波功能测试一下你需要的波形,然后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加共模电感试试

共模电感怎么选取呀,感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I滤波器应该好使,不过体积稍大

滤波器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E:
你的电感是不是磁饱合了!仔细看电感的参数,至少在4*1.2=5A的电流能力上才行。100uH的电感要做到这么大电流不常见。

网友:
新手用开关电源常见波形

网友:
听高手讲课

网友:
电源滤波 关注下
试试再加一级LC?
楼上说的电感磁饱和也有可能

网友F:
1. buck 的电感加大
2. 滤波多用点低 ESR的电容(固态电容  陶瓷电容)
3.  用共模电感 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感是不是磁饱合了!仔细看电感的参数,至少在4*1.2=5A的电流能力上才行。100uH的电感要做到这么大电 ...

电感标称 7A,我也试过黄绿磁环,0.8的漆包线绕了一个,电感表测了下 100uh,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对了如何能明确判断磁饱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buck 的电感加大
2. 滤波多用点低 ESR的电容(固态电容  陶瓷电容)
3.  用共模电感 滤波 ...

多谢你的建议,我还是有疑问,共模电感除了电流要大,感值该怎么定?有规则可寻吗?我测出来纹波的频率是 3.5Mhz,怎么定感值呢?

网友G:
儲能电感用100uH也太大了应为15uH左右,Cout输出电容沒必要1000uF,飛轮二极体接地由Cin输入电容处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儲能电感用100uH也太大了应为15uH左右,Cout输出电容沒必要1000uF,飛轮二极体接地由Cin输入电容处引出。 ...

多谢帮忙,我做下测试。您能不能给出储能电感 计算公式呢?还有Cout电容选择规律呢。

网友:
lz看看这个,TI的技术文档,教你如何计算合适的电容电感值,以及二极管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标称 7A,我也试过黄绿磁环,0.8的漆包线绕了一个,电感表测了下 100uh,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对了如何 ...

楼上的资料是正解。磁饱和了是不是温度会有点高。猜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提高PWM频率;二、你电容不会用的是电解电容吧?要用陶瓷的,至少是钽的,可以两者同时使用,注意陶瓷电容的DC特性,耐压值最少2倍以上;三、增加电感量(前提是别磁饱和)。

楼主:
是电解和陶瓷一起用的,电解1000uF,陶瓷0.1uF,电感没有明显升温,我用32楼的方法算出电感量是18uH,发现,我用18uH 56UH  100UH  波形是一样的,我准备重新布一次板,在做一次尝试。

网友G:
重新布一次板之前先將电解1000uF換成数个2.2uF至10uF并联,以降低电容自身的等效电阻有利于減少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布一次板之前先將电解1000uF換成数个2.2uF至10uF并联,以降低电容自身的等效电阻有利于減少纹波。 ...

正解,原来是我用的电容都是淘宝淘来的,ESR比较大,我试过10个10uF的电容并联使用,果然纹波小很多,基本在可承受范围以内。多谢了,下一步准备去知名电容厂商拿点样品测试。

网友:
这属于噪声了吧。重新布线吧。分析一下回路,尽量减小回路面积

网友:
算一下电感取值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