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数据的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4-23):
读了MPU6050的x,y,z轴加速度,以及x,y,z轴角加速度,传感器平放的情况下,感觉似乎X轴加速度误差较大
求做过的给个指点,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X轴加速度是液晶显示的第一行,取了5次值。

网友A:
显示什么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什么才是对的?

平放时候,十进制时候两位数内抖动是正常的,超过两位就要修正了。最近研究下,发现确实如各位所说,需要修正

网友B:
楼主,你的数据是通过串口输出到PC机么?我也在用MPU6050,但是一直不成功,您可以把您的程序发一份给我么?万分感谢,这是我的邮箱zj.panpan@qq.com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数据是通过串口输出到PC机么?我也在用MPU6050,但是一直不成功,您可以把您的程序发一份给我么? ...

不是PC机显示的,是普通小液晶屏,ili9325的主控

楼主:
我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