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关于2.4G 无线芯片的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使用的是台湾笙科A7105 ,    想搞清楚  GFSK 调制时   频偏和 传输速率是怎么样的关系,

楼主:
如果传输速率大,那频偏是不是要设置大一点?

网友:
频偏是指Δf 的話,不能大于接收的頻寬否則收不到訊号,Δf 越窄則接收感度下降。我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