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tm1629怎么样,准备用此做个显示设置面板

楼主(2013-04-23):
用在工业控制环境中怎么样,我以前用过TM1640,TM1638,感觉TM1640太容易受干扰,两线的不行,TM1638还可以,现在因为驱动数码管比较多这次选了TM1628D,用过的说说啊

网友:
TM1629A用过,挺好的

网友:
用在电磁炉面板上的,,,,你用在工控行业?

网友A:
在工控行业请谨慎使用这类消费类电子的IC,因为过2年你就可能买不到了。

网友:
可以不错,价格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控行业请谨慎使用这类消费类电子的IC,因为过2年你就可能买不到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