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I-E板卡,用FPGA和PEX8311,请高手给点建议,比如布线

楼主(2013-04-23):
要做PCI-E板卡,用FPGA和PEX8311,请高手给点建议。
以前没玩过这东西。
比如说FPGA选型、器件布线、设计注意事项等等....

网友A:
哪方面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方面的建议?

对这一块不太了解,比如说布线,设计注意事项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一块不太了解,比如说布线,设计注意事项等等。

差分什么的,别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为什么要用pex8311,难道换成带pcie的fpga的成本比外加一颗pex8311还贵?

楼主:
反问的好!在稳定性方面,用PEX8311和带PCIE的FPGA哪个更好呢?

网友:
关注
一般这种设备驱动是怎么搞的?

网友:
布线肯定得严格做差分线了。阻抗做匹配。

网友:
对了,为啥用PEX8311呢? 应该是有啥特殊考虑吧。
FPGA搞定了就完了呗? 布线、成本,效率都有提升

网友:
选个带PCIE的fpga吧

网友B:
PXE8311都要200+了,带PCIE的FPGA最低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E8311都要200+了,带PCIE的FPGA最低100+。

推荐个型号?

网友:
用EP4CGX30/50/75(兼容)吧。可以查我的帖子。这玩意开发起来没有想象中的难。

网友C:
找一块带PCIE的FPGA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块带PCIE的FPGA开发板。

找到了,谢谢。

网友D:
顶顶。。。PCIe的相关设计还是比较少

楼主(2013-07-02):
目前认为这个方案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顶。。。PCIe的相关设计还是比较少

千兆网卡,还有无线网卡,还有高速SSD都在采用PCIE接口吧。

楼主:
目前用上面这个方案设计成功。

网友(2016-06-25):
引用 楼主:
目前用上面这个方案设计成功。

楼主求分享点PCI E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