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S120T3G是否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3-04-23):
请问大家,MURS120T3G是否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请问 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我看到这个管子用于 电源设计上,属于什么类型的管子,有什么特性,
看到 肖特基用到电源上比较好,因为转换速度比较快

网友:
快速恢复二极管,具体参数什么的记不清了,应该是没有肖特基好,但是有很多高压的型号,几百到一千伏的。

网友:
是快恢复管,200V 35nS,电流1A,肖特基一般都是100V一下耐压的,电源上二极管要根据最高反峰电压来选择,如果余量够,电流又较大肖特基当然是首选。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