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延时多了如何保证实时性啊

楼主(2013-04-23):
如题目,当单片机程序中有延时时,如何保证程序的实时性啊,有玩过的朋友吗,给指点下啊,直接用两个P口做了数码管显示,超过了人眼的视觉暂留时间。

网友:
用定时器啊

网友A:
用定时器做一个时基,每个时基要明确执行什么程序

楼主:
定时 1s 查询中断标志,刷新数码管显示,这样做可以,呵呵,还有些键盘中断,要分配好资源啊。

网友:
不用延时;
换成轮询

网友:
用操作系统或定时器做时基等都行

网友:
无疑是上面说的,定时器,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做一个时基,每个时基要明确执行什么程序

这个方法挺好的,LZ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0835-1-1.html

网友:
定时中断,中断中刷新数码管显示

网友:
用定中断,可以产生精确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