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23):
最近小弟,用了下LCD1602,然而我把R\S口直接接地后,编写驱动的时候就不能实现判忙。如果LCD1602不用判忙能否实现显示呢?

网友A:
不用判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输入指令或数据是要有时间延时的,而且这个延时时间要能够保证数据已经传输给了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判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输入指令或数据是要有时间延时的,而且这个延时时间要能够保证数据已经传输给 ...

呵呵,这个我也试过,但是还是不能实现,我在考虑是不是我的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