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用的事msp430f149,复位电路采用阻容复位,电阻阻值是2K,电容是0.1uf,为什么复位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我在程序初始化时由430向PC机发送“Ready!”,有时候快速上电复位PC机收不到该字符串,用示波器查看RST引脚电平,断电时其电压值先由3.3下降到1.4V,然后非常慢的下降到0V(有时候加长断电时间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而且我上电后如果收不到数据,我把0V直接引到RST后程序就正常运行,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能否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没彻底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