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38的内部RC问题

楼主(2013-04-23):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刚刚接触lpc938,用到内部振荡器,编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试一下我的编程思路对不对,但是测不到应有的信号,请高手指教。程序如下:

#include<reg938.h>
#include<stdio.h>

//***************************************
void main(void)
{
//        TRIM|=0X80;//选择内部RC振荡器的输出用作CPU时钟,时钟不输出,默认出厂预设频率7.373MHz
        TRIM|=0Xc0;//选择内部RC振荡器的输出用作CPU时钟,时钟从XTAL2输出,默认出厂预设频率7.373MHz

        P0M1=0x00;
        P0M2=0X00; //P0口全为输出

        P3M1=0x00;
        P3M2=0X00;

           P0=0Xff;
}

楼主:
没做最小系统,试试上电之后测引脚的信号

网友A:
rc震荡,是在烧片时设置。与代码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震荡,是在烧片时设置。与代码无关。

我用minipro下载器烧写程序时选择了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震荡,是在烧片时设置。与代码无关。

求qq,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震荡,是在烧片时设置。与代码无关。

qq719581870,跪求指导

网友A:
Lpc938的Rc,你仔细看看烧片软件的配置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938的Rc,你仔细看看烧片软件的配置位,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的烧写过程的操作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只焊了个单独的芯片,没有任何外部电路,复位引脚需要接外部复位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的烧写过程的操作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只焊了个单独的芯片,没有任何外部电路,复位引脚需要接外部 ...

复位脚,必须接10K上拉电阻。

网友:
引导向量 一般: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