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遇到诸多问题,待解,很迷茫。。。。。

楼主(2013-04-23):
大家好,我想用STM32做四轴飞控,现在到手上有:天地飞07的遥控器和配套的接收机,接收机每个通道单一输出一个PWM信号,现在我打算用一个定时器来同时捕获4各通道的pwm脉宽,来作为油门,偏航,俯仰,横滚的控制信号,困惑很长时间了,只能做到用一个定时器捕获一路信号,同时四路应该怎么配置,哪位大侠做过,希望赐教。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开源的,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开源的,你可以搜一下

还在继续找,呵呵

网友B:
一路测完测一路就行了。初始先使能第一路的引脚中断,测完第一路再使能第二路引脚中断,其它路都关掉这样循环下去。我是单独用了一个单片机来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开四路中断,
2用示波器看四个通道哪个在前。
3最前的通道有信号后,触发一个20MS计数TIMER,

谢谢,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路测完测一路就行了。初始先使能第一路的引脚中断,测完第一路再使能第二路引脚中断,其它路都关掉这样循 ...

谢谢指点

网友D:
接收器的4路输出是同步的,使用一个定时器的4路捕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器的4路输出是同步的,使用一个定时器的4路捕获就行

捕获已成功,谢谢指点

网友E:
用中断就行,没有必要同时测四路,不用那么高的实时性,一路一路的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中断就行,没有必要同时测四路,不用那么高的实时性,一路一路的测就行 ...

恩,捕获已经成功了,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姿态检测上面了,还的去学学MPU6050,HMC5883L这些传感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