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安装完uclinux后,串口显示乱码

楼主(2013-04-23):
各位大哥:

    小弟公司一直有一块闲置的STM3210E-EVAL开发板,板上是一颗STM32F103ZGT6。最近想安装一个uxlinux,顺便学习下。根据ST的官方用户手册,一步一步安装完成后,通过串口读uClinux boot log的信息,但读出的内容是一片乱码(应该是uclinux的Logo才对吧),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boot和uclinux的时钟频率和波特率不一致呢?但是我也没有发现在哪里进行相关的设置,波特率也是用的手册中的115200。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改下波特率试试。
乱码说明是有输出,片子应该在正常工作的。

楼主:
我分别试了9600和14400都不行 我在试试别的 多谢回答

另外补充下,小弟使用的是STM3210E-EVAL-MCU_Flash模式,用的是芯片内部的Flash,boot程序也用的Tiny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aoxiaodong\桌面\STM32\19200.png用19200就可以了 多谢2楼的兄弟 看样是用户手册(AN3012)的25页有误,应该都是用19200

楼主:
用19200就可以了 多谢2楼的兄弟 看样是用户手册(AN3012)的25页有误,应该都是用19200
没想到图片是这样的 附件吧

网友(2014-03-17):
引用 楼主:
用19200就可以了 多谢2楼的兄弟 看样是用户手册(AN3012)的25页有误,应该都是用19200
没想到图片是这样的 { ...

官方的文件配置

系统版本不一样 也可以么

网友:
移植操作系统,高大上的工程,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