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调试助手应用的请教

楼主(2013-04-23):
想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报文,然后由交换芯片截取特定报文,但是对网络调试助手的应用注意事项不是很清楚,所以想请教一下对这个软件应用比较熟悉的朋友!

按照以太网帧的格式,前12个字节是DA和SA ,后两个字节是EtherType,对于IP解析报文EtherType是0x0800,但是我要截取的是PTP(IEEE1588时钟同步协议)报文,要求的类型是0x88F7,所以在通过电脑网口向开发板发送报文时,我把报文的EtherType改为0x88F7,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A:
对此软件不是很熟悉,但是按你说的应该访问寄存器来发数据,这个软件是工作在udp和tcpip层的。好像wincap有直接访问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此软件不是很熟悉,但是按你说的应该访问寄存器来发数据,这个软件是工作在udp和tcpip层的。好像wincap有 ...

感谢您的建议,我会查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