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外围元件小并且矮的的电源芯片:DC12V-24降压5V,需要1...

楼主(2013-04-23):
急求外围元件小并且矮的的电源芯片:DC12V-24降压5V,需要1A电流

网友A:
除了DC-DC,还有更牛的?
芯片很小,sop8吧,就是电感,5V1A,应该也不大吧
TPS系列,多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DC-DC,还有更牛的?
芯片很小,sop8吧,就是电感,5V1A,应该也不大吧
TPS系列,多的要死 ...

能给个原理图参考一下吗?谢谢高手的帮忙

网友:
不在乎成本的话

TI易电源 DC-DC模块
它们把电感都封装到DC-DC里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467·····

但电感还是有点高,我想要 的外围器件的高度都低于4mm的,不知道有没有的

网友C:
你要做车用usb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车用usb电源?

不是用来做车载的,不过也差不多跟车载的一样,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电路?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