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下我DIY改装的CNC铣床

楼主(2013-04-23):
首先看一看正面

这个是加在前面的控制按钮或开关,方便操作

X、Y、Z轴控制都是用这种步进电机

丝杆

加工的效果很好,精度几乎与DIY的雕刻机一样

附一张,自己组装的雕刻机

网友:
膜拜1下机械帝

楼主:
有了循环排水,自动对刀功能了,下一步是自动换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了循环排水,自动对刀功能了,下一步是自动换刀

自动对刀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膜拜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对刀是怎么实现的?

你分析一下这个帖子吧,里面很详细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53898-1-1.html

楼主:
控制机箱

网友B:
首先膜拜。。。。。。。不过感觉步进电机和数控铣床不是很搭配啊。。。。。。。楼主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膜拜。。。。。。。不过感觉步进电机和数控铣床不是很搭配啊。。。。。。。楼主精度能到多少? ...

实测精度可以达到0.008

网友:
控制柜应该来个高清大图看看呢,驱动用三个大开关电源,太浪费了吧

网友C:
请教楼主的铣床是不是2#的?步进电机是多大的电机啊?丝杠换成了滚珠丝杠吗?z轴改的是手柄那里吧?那个齿轮齿条的结构怎么消回差的?

我也有台3#的想改,就是z轴想不好,觉得0.008mm是不可实现的梦

网友:
和我以前差不多,机床在车库里,车在车库外面
后来终于卖了机床,车又进了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的铣床是不是2#的?步进电机是多大的电机啊?丝杠换成了滚珠丝杠吗?z轴改的是手柄那里吧?那个齿 ...

方法对了2#,3#都能改,用的滚珠丝杠,3KW的步进电机,最重要的是电机回差和Z轴上升下降,Z轴上升下降我用了两条支撑杠解决了,回差在电机加个压圈固定住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对了2#,3#都能改,用的滚珠丝杠,3KW的步进电机,最重要的是电机回差和Z轴上升下降,Z轴上升下降我用 ...

5555····没看懂你的说明啊,能上两张z轴的改造图来学习下吗?

网友: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