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24):
现在我想把一个电压信号送给放大器,再由放大器送至A/D转换模块,最后送至PLC内部处理,最终在HMI上显示电压值。我想问这个思路对吗?

网友:
电压范围在ad模块范围内的话 就直接送到模块嘛  为什么要经过放大器?

网友A:
你,做PLC?用PLC?
做PLC,我不明白。
用PLC的话,PLC只能接标准模拟量信号,如0~10V(5V),4~20mA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PLC?用PLC?
做PLC,我不明白。
用PLC的话,PLC只能接标准模拟量信号,如0~10V(5V),4~20mA等等 ...

那该如何将电压值在HMI界面显示呢?

网友A:
转化完的结果已经在PLC内部寄存器,HMI上的数值显示单元指向此寄存器即可。
表达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化完的结果已经在PLC内部寄存器,HMI上的数值显示单元指向此寄存器即可。
表达能力有限…… ...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要测的电压值是220v的,这个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要测的电压值是220v的,这个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吗?

有变送器的吧
baidu 220V转0~10V变送器

网友:
这简单,其实没必要这么啰嗦。一个显示表就可以搞定,还用大炮打蚊子

网友(2013-06-04):
可能有的特定要求,需要显示到一起

网友:
带485 RTU 的智能仪表。直接用HMI读取就可。精度还高,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