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感通入电流后,能用LCR测量电感吗?想测量电感的饱和,谢谢

楼主(2013-04-24):
如题…
谢谢………

网友A:
饱和要看电流波形,有电流探头或采样电阻+ 示波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要看电流波形,有电流探头或采样电阻+ 示波器就可以

我主要是想看电流和电感的曲线,你这样做只能看到是否饱和。

多谢

楼主:
电源网  有个帖子说

“有种仪器是测电感的叠加电流的,可以满足的,可以观察感量随电流增大的取消,也就是可以看出饱和电流点的。”

http://bbs.21dianyuan.com/58982.html

不知道普通的 LCR能不能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网  有个帖子说

“有种仪器是测电感的叠加电流的,可以满足的,可以观察感量随电流增大的取消,也就是 ...

LRC本来在测量时候提供电压和电流的,你在电路工作的时候测量,若有高压,LRC就有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RC本来在测量时候提供电压和电流的,你在电路工作的时候测量,若有高压,LRC就有危险了 ...

要是电感2端通入直流电的话,电压应该不大、、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是加偏流源,就像HP42841配合HP4284一样的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