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1A的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多小

楼主(2013-04-24):
最近需要一个220V AC输入 12V 1A输出的开关电源,有如下要求:
1,体积不大于5cm*2cm*1.8cm。
2,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在12V 1A。
3,纹波小于200mV。
4,暂时不考虑成本。
不知道这样规格的能否做出来。有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还要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再选芯片与磁芯。磁芯才重要。还有效率?5cm*2cm*1.8cm。你先考虑用选什么样的磁芯吧。

网友B:
如果是12V输入、不隔离的话,可以做到0cm*0cm*0cm。

网友:
都不说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2V输入、不隔离的话,可以做到0cm*0cm*0cm。

+1

网友:
输入应该是220v吧。

网友:
最小可以做到0A输出

网友:
成本在15元以内。
最后这条,如果量不大的话,就致命了。

网友C:
没说输入电压,一般应该是220 吧。
是个挑战。
成本忒压低了。
毕竟 12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再选芯片与磁芯。磁芯才重要。还有效率?5cm*2cm*1.8cm。你先考虑用选 ...

220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输入电压,一般应该是220 吧。
是个挑战。
成本忒压低了。

那如果先不考虑成本,能做出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先不考虑成本,能做出来吗?

比你那个还小的市场成品模块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先不考虑成本,能做出来吗?

不考虑成本。最后一条删掉的话,没问题。

网友:
PI的芯片,这种小功率的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最后一条删掉的话,没问题。

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推荐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你那个还小的市场成品模块都有。

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

我又仔细搜索了下,发现还真的没有你要求的小啊!你的宽度2CM实在吓人的数据!

网友:
如果没有严格的安规和EMI要求,可以联系我,这个尺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qq 824173254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6979-1-1.html看这个  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E:
手机充电器的体积应该符合你的要求,说明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我这里现成的模块是 48.5*36.8*20.7mm。你要的尺寸是可以做到的,只是要定制,不知道你有多大量,或者,肯出多少定做费?量大之后定做费可以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充电器的体积应该符合你的要求,说明是可以做到的

手机充电器是5V1A。。。

网友:
如果没有EMC要求,不是宽电压,不考虑成本,用高频的芯片,高频损耗特小的磁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2V输入、不隔离的话,可以做到0cm*0cm*0cm。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