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小弟的430仿真器挂了,小弟的仿真器是利尔达公司的,USB型MSP430仿真器 LSD-FET430-UIF。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在用IAR进行程序烧写,后来提示说该IAR版本与烧写器不匹配,后来后来点升级,但是升级过程中线被我拔掉了,后来仿真器就挂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利尔达的话 可以让他们修一下   或者参照本坛的帖子试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949-1-1.html

如果没有把握还是建议送利尔达修吧

编辑理由:url重填

楼主:
还有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望各位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