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式石英钟线圈的驱动信号

楼主(2013-04-24):
我的指针式石英钟机芯里面的IC坏了,线圈没坏,现在想自己写一个MCU来代换,但不确定线圈的信号是下面的哪一种?还是其它信号?

网友:
据猜测,线圈上应该是短暂的正、负脉冲,
像图2,只是占空比没那么大,否则功耗太大,(周期应为2S)
(可以通过移相来减小占空比,或者线圈一头接方波,另一头接电容到地)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每秒走一步的机芯,则每秒发送一个脉冲即可。
如果是静音机芯,扫秒机芯,则是每秒16个脉冲。

网友:
需占用MCU的两个IO口,两个O交替法脉冲。

网友:
由于是180度的单向电机的原因。因此 两个IO口交替才行。用MCU不太好弄,要低功耗啊。

网友:
不需要那么长的方波,电子手表的才一秒输出 7ms,你可以慢慢加减,找到合适。

网友:
如果是想DIY学习学习,那么简单的办法,找个好的机芯测试一下。否则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