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与DSP性能比较

楼主(2013-04-24):
各位大侠好,我最近想做一个音频处理的项目,用到浮点运算和fft。由于ARM比较便宜,所以想用ARM,但是ARM的浮点运算和乘法运算能力又比较差。我想问一下,ARM9E,ARM11 或者A8与同主频的DSP相比其浮点运算能力大概能相差多少?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用POWERPC,浮点运算能力能和DSP相当

网友:
这个,没评估过。有条件的用fft测试一下吧。

网友:
ARM Cortex-A 系列的NEON指令集可以执行向量浮点操作,应该能大幅提高浮点计算吞吐量,而ARM9、ARM11都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