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LCD调节偏置电阻爆了求指导

楼主(2013-04-24):
芯片为MSP430FE427
液晶为段码液晶4COM的

5000只中有50只R112爆了..0欧姆的..求分析原因

网友A:
如果PIn40 R03给了高电平 那么有极小电阻的R112必然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In40 R03给了高电平 那么有极小电阻的R112必然爆!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的电流流过IO肯定应该也坏了..但是这个电阻一换..LCD又正常的

网友:
给低也一样啊 要知道管脚的低电平不一定就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