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S61040产生负压接负载后,电压降低的原因

楼主(2013-04-24):
请教,用TPS61040产生AT070TN92所需要的3组电压,不接液晶是,3组电压均正常,接上液晶后,原来的-16V将为-19V,C57用的是普通的0603封装的0.1uF贴片电容,换为0603封装1uF电容现象依旧,原理图如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16V负载太重,而-16V负载太轻!电压取样在+16V,带负载后当然+16v能稳压了!给-16V加一合适负载电阻或减小C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负载太重,而-16V负载太轻!电压取样在+16V,带负载后当然+16v能稳压了!给-16V加一合适负载电阻或减小 ...

谢谢解答,的确是这样的,C55并一个5.1K电阻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