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IAR for ARM的设置

楼主(2013-04-24):
在IAR中怎么指定程序的入口地址,就像keil可以在scatter file中指定起始段一样
因为我发现我编译链接出来的程序入口不是启动代码的RESET段,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之前一直用keil,IAR不熟悉,谢谢

网友:
"Alt+F7"   ->   Debugger      ->      Run to   [ main ] ,不会上图,只能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那个设置的地方,但貌似没起作用

设置程序入口

启动代码中的入口标号

I
编译后的map文件,起始地址不是我指定的那个地方
AR
真正的入口在这里,这是什么原因,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Override default program entry

By default, the program entry is the label __iar_program_start.

The linker makes sure that a module containing the program entry label is included,
and that the section containing that label is not discarded.

Override default program entry overrides the default entry label;
choose between:

Entry symbol Specify an entry symbol other than default.
Defined by application Uses an entry symbol defined in the linked object code.
The linker will, as always, include all program modules,
and enough library modules to satisfy all symbol references,
keeping all sections that are marked with the root attribute
or that are referenc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such a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