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升级到V3,winxp, win7驱动无法安装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24):
升级msp430f149的产品功能。
由于电脑安装有IAR for MSP430, 5.4,比原有项目使用的版本新,手上只有以前的并口仿真器。决定淘一个430UIF回来.
特别买了一个价格高些的UIF,号称和原装性能一致。拿到手后,接上iar调试。果然,提示升级软件。uif升级自动重启后,麻烦就来了。驱动无法安装。
然后到一台WinXP的机子上,也是无法安装驱动。联系厂家,厂家认为是升级失败导致。返厂维修。
返回速度倒是很快。但是,插上电脑后,仍然无法正确安装驱动。折腾了一个上午。无果。下午搜索关于UIF win7驱动的问题。网上有的说正常使用。
有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所有帖子都没有人回复能解决的方法。去下载了一些号称win7下能用的驱动,也是无法解决。
再联系厂家,技术支持倒是态度不错。但是,折腾下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都快准备放弃了,但是,从TI的网站看,UIF V3版本使用的是CDC的驱动。
而CDC的驱动是微软提供的,没有理由不能使用啊。看驱动相关的inf文件,提示有usbser.sys这个文件,搜索我的电脑的系统目录,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但是把这个文件放到驱动程序的目录,win7, winxp仍然无法安装。这时,看到一个关于nokia的驱动无法安装的问题,提到把usbser.sys放到
c:\windwows\system32\drivers,直接到winxp的电脑上,拷贝文件后,再安装驱动 OK。
但是,win7系统下,把文件拷贝后,仍然无法正确安装。这时,查看系统的安装日志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
里面有要求到一个目录拷贝usbser.sys,而我的电脑并没有这个目录(SourceRoot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1b9e317b2982c778', 可能不同电脑产生的目录不同),因此,手工创建这个目录,然后把usbser.sys放到该目录,再安装驱动,OK.
安装驱动消耗的时间比我修改程序的时间还长,写出来,让遇到同样的工程师不用再折腾这个驱动安装了。
(有这个问题的系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系统没有usbser.sys这个文件导致,如果系统目录有这个文件,驱动安装可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经验很有价值,赞一下

网友:
谢谢经验,肯定有用,mark

网友A(2013-05-30):
请问楼主,你以前用的什么版本?我的仿真器误升级到v3后死机,好不容易改回来了现在还是不能用,提示不能初始化设备,我的iar是v4.20.1的,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对应v3还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以前用的什么版本?我的仿真器误升级到v3后死机,好不容易改回来了现在还是不能用,提示不能初 ...

iar 5.4以后的才使用V3。

网友(2013-08-27):
固件自动升级是怎么自动升级的,我的MSP-FET430UIF说的是可以支持固件自动升级,但是貌似升不上去,用的是IARv5.50, 串口显示“msp430uif-vcp”,希望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LZ ...........

网友:
我的已解决,换5.3版本的就好了,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个知识点需要记住.用到时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XP下我升级成V3也不能用。我改用了5.3就可以继续使用了,谁知道怎么升级成V3版本的?

网友(2013-10-08):
貌似是缺少了,C:\Windows\inf\usb.inf  ubs.pnf  我直接从别的电脑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14):
我也遇到在这样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B(2014-04-13):
谢谢无私分享!厉害终于被你攻克了!
我整理一下:

网友(2014-05-20):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winXP下升级成高版本行不行?

网友(2014-06-21):
多谢!!看来我可以修仿真器了!!

网友(2014-09-05):
经测试WIN8 也如此可以解决  谢谢楼主 不用重装系统了 嘎嘎

网友(2014-10-23):
正准备用430单片机,备用

网友:
可以升级一下IAR软件或者将下载器降级,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可贵哦!

网友:
我的可以,没遇到问题....

网友C(2015-07-14):
引用 网友B:
谢谢无私分享!厉害终于被你攻克了!
我整理一下:

这个路径下我找不到“然后查找安装日志:C:\windows\setupapi.dev文件”的setupapi.dev文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径下我找不到“然后查找安装日志:C:\windows\setupapi.dev文件”的setupapi.dev文件怎么办? ...

默认路径安装的就行了,我是WIN7(32位)的,你找不到什么?

网友(2017-07-11):
非常感谢楼主 430jtag无法驱动的问题按照上述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