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触摸按键的指示灯一般怎么做

楼主(2013-04-24):
RT?

用LED色块?贴片LED?

楼主:
没有人做过么?

网友A:
指示灯选成品~~~~~~~

网友B:
不就是按键下面有个LED灯吗!确认按键按下,就点亮LED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选成品~~~~~~~

请问是什么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按键下面有个LED灯吗!确认按键按下,就点亮LED一会

因为看到市面上的触摸面板都是按键周围一圈指示灯,所以想知道一般是怎么实现的?用单个LED好像实现不了这种四周均匀亮的效果吧?

网友C:
侧发光LED+导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发光LED+导光板

请问能否具体说说呢?

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否具体说说呢?

不懂

导光板一边或者四周放侧面发光的LED,或者你可以用成品小背光片,没有可以定做

网友:
贴片LED,中间镂空透光。

网友(2014-09-17):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