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单片机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初学这些东西,对各种电平转换很头大。
串口有ttl,232电平,单片机是ttl电平。但是isp下载时候与电脑相连接,是将usb电平转为232的,但单片机是ttl点评啊,难道232电平可以直接驱动ttl吗。

网友A:
232转TTL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转TTL电平。

但是pl2303不是usb转232吗。那我单片机板子上pl2303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板子上还有篇 3232 ,或者232 或者。。。三极管之类的做232到TTL的转换吧

网友:
pl2303是TTL电平的,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
将232电平转换成TTL电平了

网友B:
有的可以直接USB转成RS232电平,例如ch340.有的是转成ttl电平的串口,例如PL2303系列

网友:
max 2302,点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直接USB转成RS232电平,例如ch340.有的是转成ttl电平的串口,例如PL2303系列 ...

大哥。。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反了吧。。

怎么会呢?你看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