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W LED恒流驱动方案

楼主(2013-04-24):
基本参数:
             电源电压30V;
             灯珠电压:30V;
                   电流:3.5A

       要求:

           可以通过PMW实现调光控制;

           想讨要个恒流驱动的方案;

           软件这边我自己可以搞定;   硬件这块请各位大大帮个忙;

网友A:
既然有单片机,直接单片机检测电流,PWM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单片机,直接单片机检测电流,PWM控制就行了

驱动那块不知道该如何选元件;

如何设计这部分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嘛

网友B:
电压提高一点不行吗?是一颗灯珠吗?
做过200W的,COB灯珠,单颗1W,一共192颗,最后是16串12并,电压54V。
你这个一路驱动是达不到的,我最后用了6路驱动:6路LM3414HV驱动。6路的PWM端口连接到一块。

网友B:
LED必须要恒流驱动,特别是大功率灯珠,不要想用MOS管自己去控制恒流,用恒流驱动IC做:LM3404、LM3406等,LM3414有个好处是共阳极!少了不少引出线,贴下我的PCB图(我这板子出口到德国了,只是最后没有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提高一点不行吗?是一颗灯珠吗?
做过200W的,COB灯珠,单颗1W,一共192颗,最后是16串12并,电压54V。 ...

灯珠是10串10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是10串10并的;

48V100W开关电源,5路LM3414HV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必须要恒流驱动,特别是大功率灯珠,不要想用MOS管自己去控制恒流,用恒流驱动IC做:LM3404、LM3406等, ...

    哈哈;这年头单都不好做;

小弟愚钝;

         6路PMW并接到一起;接LM3414HV 然后调接灯珠;灯珠就可以实现调光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必须要恒流驱动,特别是大功率灯珠,不要想用MOS管自己去控制恒流,用恒流驱动IC做:LM3404、LM3406等, ...

有没有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最大360W单路恒流,有用MCU直接检测电流的,有用驱动I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360W单路恒流,有用MCU直接检测电流的,有用驱动IC的

      用驱动IC的;

            不知道有没有有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吧

谢了;

网友:
电源网上这样的方案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吧

     不解地方:

                   输出端分别做了7个焊盘,但并没有连接在一起;

         采样何种方式接COB 200W灯珠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