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做几十个24转12、5V的多路电源板,全模块,成本价。

楼主(2013-04-24):
    各位坛子里的朋友们,最近手上有几十个24V转5V,12V转5V的电源模块,想利用起来做个电源板,实现24V到12V,5V,3.3V等的转换,方便平时调试电路时提供多路电源用。
    自己是用不到那么多的,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留帖报名。
    1、价格还没想好,肯定不贵,收回成本即可。
    2、数量不多,几十个,先来先得。
    3、性能应该不错,因为都是电源模块搭接在一起。
    4、板子还没做,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以做出来后调试方便为目的。
   别的还没想到,待补充吧。
   接下来上图:

网友:
有必要做板吗?这些模块管脚这么宽,接上电容就可以用,直接搭棚或者洞洞板就行了。

这些模块效果比一般3端稳压差,但最大优点是隔离

网友(2014-03-11):
几多钱一个

楼主:
做过几个板子,第一个图那样的模块,2个,分别转5V和12V。
要的话,成本价60块不包邮。

网友:
过来看看,表示其实可以自己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