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 P-MOS 驱动电路 请大家分析

楼主(2013-04-24):
大功率 P-MOS 驱动电路 请大家分析

网友A:
貌似可以将P1的C极接地,这样容易看懂些

网友:
貌似有点复杂

网友B:
为什么要用PMOS啊,不是大功率下NMOS更好啊

网友C:
这个是想扩流的DCDC电路吗?

网友:
N1什么时候导通?导通了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将P1的C极接地,这样容易看懂些

P1 的C端接地怎样分析?这个PMOS导通的时候要考虑的Vgs的最高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PMOS啊,不是大功率下NMOS更好啊

用NMOS成本更低,那应该需要自举电路来驱动吧,有参考的图吗?我可以搭个电路试试,想找一个驱动5w(5颗1w led一串)led的方式,必须使用单片机的PWM功能实现,频率有62khz,目前没找到合适的电路,能推荐个吗?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能软件仿真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想扩流的DCDC电路吗?

5W LED的恒流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NMOS成本更低,那应该需要自举电路来驱动吧,有参考的图吗?我可以搭个电路试试,想找一个驱动5w(5颗1 ...

如果占空比不会到90%以上,用电容自举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占空比不会到90%以上,用电容自举就行啊.

我对这块不太了解,只是大体上知道有这么一种形式的电路,但十分渴望得到一个电路验证一下,还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1 的C端接地怎样分析?这个PMOS导通的时候要考虑的Vgs的最高耐压。

P1 C接地,电路就像甲乙类功放一样
N1与P1为射极跟随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NMOS成本更低,那应该需要自举电路来驱动吧,有参考的图吗?我可以搭个电路试试,想找一个驱动5w(5颗1 ...

直接用LM3414、LM3404不比你这个简单多了吗?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LM3414、LM3404不比你这个简单多了吗?还稳定

谢谢。从淘宝上看了一下价格,太高了,整个电路的成本需要控制在4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从淘宝上看了一下价格,太高了,整个电路的成本需要控制在4元一下 ...

最近画的一个全N管的电调,LZ参考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从淘宝上看了一下价格,太高了,整个电路的成本需要控制在4元一下 ...

用国产的PT4115,还有CL系列的,这些芯片才7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画的一个全N管的电调,LZ参考下吧

谢谢,我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