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的驱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4-24):
如下图所示:

ULN2003A本身 不就是放大信号 来驱动的吗?为何 左边还要再加上分立器件TTL搭建的电路图来连接到端口7上?感觉单片机或DSP 芯片出来的管脚应该直接就可以接到7上?

网友A:
左边是说明一个典型TTL的GPIO引脚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单片机和DSP芯片出来的管脚如果是同一套电平协议 确实可以直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说明一个典型TTL的GPIO引脚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单片机和DSP芯片出来的管脚如果是同一套电平协议 确 ...

哦,呵呵,理解了,谢谢
另外 如果 ULN2003A再去驱动一个继电器什么的,无论是FPGA 管脚出来需要加上光电耦合,才不会烧FPGA管脚,我原来用单片机如 msp430f169通过ULN2003A去驱动一个继电器 ,如果在msp430和ULN2003A之间 不加光耦 会烧msp430芯片的管脚,对于FPGA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不会吧?ULN2003A就是个达林顿结构,单片机的IO接到达林顿的控制端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ULN2003A就是个达林顿结构,单片机的IO接到达林顿的控制端没有问题啊 ...

3楼用光耦应该是为了隔离电压的,防止2003损坏电压反灌。我也碰到过驱动24V继电器,结果一次24V直接对输入脚短路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没事。

网友:
本质上就是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用光耦应该是为了隔离电压的,防止2003损坏电压反灌。我也碰到过驱动24V继电器,结果一次24V直接对输 ...

嗯,我也是 控制继电器的24V的,但应该不是 继电器的高电压直接 串进来了,当时我做了5块板子,结果 因为没加光耦烧掉3块板,高电压应该没有通过导线短路而直接 串到msp430的低电压部分,感觉应该 继电器开关 感应出来的脉冲 烧的msp430管脚,后来 飞线加了个光耦 才解决问题;

另外,你家的狗狗很可爱,呵呵

网友D:
请问各位COM端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跟负载的供电电压一样?比如继电器驱动电压为12VDC,我COM端取12VDC电路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将COM更好为5VDC或者24VDC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各位COM端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跟负载的供电电压一样?比如继电器驱动电压为12VDC,我COM端取12VDC电路不会 ...

这个 应该看继电器的参数吧 ,继电器原边有的带有电阻,电压太低了 电流太小,磁场不够强,不能令继电器 正常开闭;如果没有带电阻,则应该加个限流电阻,否则会把 原边线圈烧毁;一切以 继电器厂家 给的参数为准,